[笔记本电脑]
联想S06 神奇的适配器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7-04-19):
  一台联想S206上网本,版号WOODY,现象是单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但一插适配器就掉电了,但用适配器是开机掉电,电流能到0.4几 ,但是感觉应该隔离保护问题---导通不良、ACIN等等可能性在脑子里闪了下,这机器没图纸,大致追了一下,隔离保护导通正常,充电等信号也正常。这边正常,那就按开机掉电来修,测待机3,5V,一侧还真就发现了,5V杂波很厉害,然后换了滤波电容。再测,没杂波,我知道好了,一开机,果然正常了,这个5V,用电池正常的其中原因大家应该知道,维修结束

网友A:
5V滤波电容器有问题,有示波器检测精准快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滤波电容器有问题,有示波器检测精准快速

嗯,就是现象稍微有点误导性

网友:
有波波还是好啊

网友:
5V正常后的波形有图片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现象稍微有点误导性

加分了 这个故障现象确实 易走弯路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确实 易走弯路

网友C:
既然是5v电容挂了,为什么电池开机就没问题,真是够奇葩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不然这个问题就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5v电容挂了,为什么电池开机就没问题,真是够奇葩

你懂得

网友:
像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的不好判断

网友:
那个5v啥问题啊不懂  用电池正常  麻烦楼主讲下  给你加分

网友(2019-07-12):
示波器维修就是方便

网友:
看来示波器真的该随时上场啊,上电掉电我还真想不到会是因为5v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