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主机,板号MS-7796 V1.2求图 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4-19):
DELL外星人主机,板号MS-7796 V1.2求图 纸分析修机
主板故障为上网不稳定,有时认不到网卡,求此板线路图来分析修理和网卡上信号测量。
网卡上3.3,1.2伏供电是好的,信号上打值也正常。需要线路图查查外围元件和信号。

网友:
错了,上面的是BIOS。不好意思

网友:
此图暂无请关注论坛

网友A:
有资源,路过,路过~~~~·关注淘宝迅图科技!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资源,路过,路过~~~~·关注淘宝迅图科技!shop145941098.taobao.com

我那天和你说的那个图,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天和你说的那个图,你有吗?

哪个?忘记了。

网友B:
就是V星Z170,MS-27968-3.1。

网友:
我知道外星人主机 有一款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是BIOS问题换主板 还会出现 我的客户有一台 在质保内换了两块主板了

网友:
直到 3.15  他给曝光上报后 免费换一 台  不能超6000块钱的  悲催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V星Z170,MS-27968-3.1。

暂时木有哦,等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图确认你哪有木有

网友D:
DELL怎么还有外星人的台式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图确认你哪有木有

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怎么还有外星人的台式机啊

MSI代工Dell而已。

网友:
机器主板已功修复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呢,会不会网卡芯片问题呢

网友:
网口是不是接触不良,没图先撸个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