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540黑屏,键盘有反应

楼主(2017-04-19):
如题该机启动正常,就是黑屏。键盘有反应,也能按键盘重启。就是黑屏,测了无背光开启,无屏供电。这2个信号受控与IO,IO又可能受控于显卡。该机为独显,G540T  CPU,吹了显卡无果,强制开启背光和屏供电,开机 屏幕出现 红 白 蓝 背景,就是没有 开机自检画面,怀疑是显卡,但该显卡为N13M-GE2-AIO-A1 ,因该不易坏,坛子里都是,暗屏的通病,硬盘线的通病。和我的不一样。望修过类似的 给个建议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下

网友:
正在修和你的机器故障一样的,开机黑屏,接上硬盘进了系统屏就会显示并且一切都正常,不接硬盘一直是黑屏,主板能点亮

网友:
我的是  插上硬盘也不亮   也不走硬盘。电流从开机时1.8几掉到  1.2几。 感觉像显卡没抓到,但键盘可亮灯,也能从键盘重启

网友:
屏的驱动板芯片 MCU刷了也无果。订了驱动板芯片,看换了如何

网友(2018-07-27):
也一样遇到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没 分享给大家

网友:
修到过此类联想一体机问题,我的故障时上电不显,换桥换显卡无果,最后是换了LVDS芯片好的,类似于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