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3G玩游戏花屏!!!求助!!

楼主(2017-04-19):
ACER E5-573G 板载I5-5200u 940M显卡 显卡芯片型号:N16S-GT-S-A2
故障:正常显示正常运行,集显玩游戏没问题(集显玩有点慢),独显玩游戏花屏如图下
维修:
        软件:简略。。。。。。(已测试跟软件无关)
        硬件:打开游戏情况下显卡供电,显存供电无异常
                  那就换显卡(N16S-GT-S-A2)异常的问题来了如图下

上面是新换上的,下是原芯片。问题是换上新芯片,芯片上左边这5颗电容都会出现短路(开机无显示断电),而原芯片换上会有几百欧(开机有显示)。在不上机的情况下新和原芯片测量都有几百欧正常,刚开始以为新芯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说是新其实都是翻新打磨)又陆续发了2片换上情况一样。。。估计跟芯片没关系了,这下子困入僵局显卡芯片又不能换,换上连显示都没了,没法测试花屏是不是显卡造成。。。。只能换回原芯片(能正常显示)。

在此求助有经验的大神们,凭经验你们觉得这花屏是显存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多,还有这花屏跟BIOS程序会有关系吗?(在线等待)

网友:
原芯片是好的吧!换显存吧!

网友:
个人感觉是 显存 问题 和BIOS 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机器玩2K17 本来就费劲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经验,我遇见过看视频花屏玩游戏花屏的,其他的都正常,换了显存还是一样,最后换了显卡好的,我的显卡型号N14M-GL-B-A2的,个人感觉和BIOS没有关系,仅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经验,我遇见过看视频花屏玩游戏花屏的,其他的都正常,换了显存还是一样,最后换了显卡好的, ...

可惜我换了显卡连显示都没。。。。不能确定花屏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只能用原来的才能显示。

网友B:
既然原显卡可以显示 那么就是你换的显卡 不对   或者你没做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原显卡可以显示 那么就是你换的显卡 不对   或者你没做好显卡

换了三片显卡,每片都同样现象。。。。不可能3片都没做好,都是坏的!只有装原显卡才能显示,芯片型号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错。

网友C:
估计和BIOS无关

你换了新卡没有亮机 这还不能排除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和BIOS无关

你换了新卡没有亮机 这还不能排除是显卡问题啊

换了3片显卡都不能亮机,只有原来的才能亮机,没办法了,只能先跳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