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无指纹 测无1.8v 这个可以借电吗?

楼主(2017-04-19):
6s 无指纹 测无1.8v 这个可以借电吗?
指纹

网友A:
可以借一下试试
yang250
????不会烧电源IC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一下试试
????不会烧电源IC吧

网友:
这个供电借了也有些用也用不了,还是修吧。

网友:
可以借,不一定会好,还是修出来吧。

网友:
这个供电最好不要借 修出来

网友:
还是彻底根治比较稳

网友:
能修最好,不能修再借吧。

网友(2017-06-29):
可以借,稳定性不好。借了如果无法打开指纹 ,那就不要修了,指纹 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