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 进水维修,不加电

楼主(2017-04-19):
2012 A1278 820-3115-B 进水维修,不加电
收到客户的一块820-3115-B主板,进水的位置在EC位置,从出风口进的.(没拍照片)
先清洁,烤干.
接电源待机0.01左右,测3V没出来, 由EC发出SMC_PM_G2_EN
转换的P3V3S5_EN_L控制产生.
由EC发出SMC_PM_G2_EN转换的P3V3S5_EN_L控制产生
测EC的供电有,但复位SMC_RESET_L没有,
SMC_RESET_L由U5010的产生. U5010的第5脚只有1.5V左右,应该是3.3V.
拆掉和U5010后,还是1.5V左右.怀疑是EC短路,拆掉EC后测量为3.3V.更换EC后,接电源可以自动启动.
但是按开关不能开机,进系统后按开关键,会一瞬间掉电,然后重启.(一般按住开关2-3秒后才会关机的.)
根据故障判断可能是U5010进水烧坏,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后,可以正常开机.
此故障为EC和U5010烧坏,换后正常.
附亮机BIOS

2012年 A1278 820-3115-B  好机备份.rar

网友A:
这个封装的EC可以直接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B:
厉害 图纸一直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的EC可以直接用风枪吹下来?

不然你之前都是BGA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的EC可以直接用风枪吹下来?

可以的啊  再说你是要换这个芯片 风枪吹有什么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的EC可以直接用风枪吹下来?

可以吹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 图纸一直很迷茫

一般,多看别人维修的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多看别人维修的都可以

能加个 QQ 有需要找你可以 指点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加个 QQ 有需要找你可以 指点指点吗

328924826我的

网友:
好的,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多看别人维修的都可以

能请教吗 方便留个微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吗 方便留个微信号?

共同学习吧,
上次加你了,你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