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雷神Dino做工如何?雷神Dino拆机教程

楼主(2017-04-19):
雷神Dino做工如何?雷神Dino拆机教程

  雷神Dino是高端定位的一款新概念游戏本,15.6寸72色域IPS屏,全系标配i7 7700HQ处理器,8G DDR4内存,搭载GTX1050Ti显卡,128G固态硬盘和1T机械硬盘。接下来让我们通过雷神Dino拆机来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吧!

雷神Dino拆机

  雷神Dino主要的接口在左右两侧,左侧拥有2个USB3.0的接口、1个耳机/麦克风接口、一个AC电源接口。

雷神Dino拆机-左侧接口特写

  右侧拥有一个SD读卡器、一个TYPE-C接口。一个mini DP、一个UDB3.0接口、一个HDMI、一个8芯网线接口。

雷神Dino拆机-右侧接口特写

  雷神Dino的后方的通风口特写。

雷神Dino通风口特写

  雷神Dino的底部的菱形镂空格栅。
雷神Dino底部镂空格栅特写

雷神Dino拆机方法/步骤:

  雷神Dino后面有三个隐藏的螺丝孔,拧开下螺丝就可以将后盖打开。

雷神Dino拆机-拧下后盖的固定螺丝

  雷神Dino底部的低音炮音响特写。

雷神Dino拆机-低音炮特写

  拧下螺丝后,将后盖成功分离。

雷神Dino拆机-后盖成功分离

  雷神Dino内部结构特写。

雷神Dino内部结构特写

  雷神Dino电池是一块82.49Wh的锂电池,电压为11.49V。

雷神Dino拆机-电池特写

(本文内容来自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雷神Dino拆卸机械硬盘和SSD特写。通过左下角的快拆方式就可以轻松将其取下。

雷神Dino机械硬盘+SSD

  拔开电池与主板链接的排线,就可以把电池拆下。

雷神Dino拆机-拔下电池排线

  雷神Dino的电池特写。

雷神Dino电池特写

  来自三星MZNTY28HDP-0000 128GB SSD固态硬盘。

雷神Dino SSD固态硬盘

  英特尔Wireless-N 7265单频无线网卡

雷神Dino 无线网卡

  来自三星M471A1K43BB1-CRC 8GB内存。

雷神Dino拆机-内存条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英特尔Core i7-7700HQ 主频2.80GHz lntel HD Graphics 630集成显卡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 1050Ti独立显卡
  橙色:三星4GB GDDR5显存
  绿色:南桥芯片
  紫色:低音炮

雷神Dino拆机-主板芯片组

  三星的4G GDDR5的显存特写。

雷神Dino显存

  南桥芯片特写。

雷神Dino拆机-南桥芯片

  来自希捷的1TB的机械硬盘,型号为ST1000LM035。

雷神Dino拆机-机械硬盘

  雷神Dino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LZ

网友:
比较简单的机器构造

网友:
挺好 看你的资料觉得这机器挺好拆的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實用,也說明很清楚,多謝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
不错,动手强的可以自己组装了

网友: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网友:
看一下 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来带基地,每天都成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俺也很想了解,如何从框架着手,再进入细节

网友:
自己比较新 我都没见过

网友:
机器做工很好 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2017-05-19):
板载cpu吧,不好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