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7-04-19):
这戴尔本屏坏了,我给他换了个屏,用了一段时间开机出红绿蓝交替闪但是闪几次重启几次就能开机进系统,装了个系统后又出现不好进系统进PE时等几秒键盘又不能用。刷了个网上买的程序好了一下午,今天就出了有时开机先白屏重启后出红绿蓝在重启不进系统有时出45W错误还有电池错误有时还7声报警

网友:
屏码片问题啵?

网友A:
屏摔坏的?不会是主板也摔到了吧

网友:
不是摔的,屏是客户用鼠标打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摔坏的?不会是主板也摔到了吧

主板没事,不是摔的

网友:
码片会引起后面的那些问题

网友B:
显卡 问题  或者屏的码片问题   先看看 平时不是  和原来的屏 分辨路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问题  或者屏的码片问题   先看看 平时不是  和原来的屏 分辨路 是一样的

这本是3合一的,没显卡,关键是刚换上屏我试了试都正常,后来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出现的

网友C:
红绿蓝变换屏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绿蓝变换屏没信号

是这样开机白屏,自动重启了后变成红绿蓝,在自动重启几次后能进系统,但是又有时不能进系统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屏线

网友:
屏的IC总线没接收到信号,测连接情况,排除屏与屏线,再有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E:
怎么这么多问题 显示故障还有电池报错 还有显示45w错误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屏线

屏线排除了,有时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多问题 显示故障还有电池报错 还有显示45w错误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出现电池报错和45W错误还有7声报警,是刷了BIOS后正常用了半天最后出现的

网友:
把BIOS还原   把上次的屏码片换上  不行就在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