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分钟秒杀联想Y470大短,不显示

楼主(2017-04-19):
高手勿喷,发表不易,求加分,天气晴,维修人;东莞小蒙

网友:
电容还是?MOS管?

网友:
管理都跑哪去了没人管管

网友:
一粒小电容坏

网友:
嗨呀,屏接口那个电容电路嘛。

网友:
给你加分,加油!

网友:
是哪个电容 坏了

网友:
好简约,好歹放个电容的图啊。。。。

网友:
Y470 通病 屏线接口电容坏,不过还得把保护隔离MOS换了 不然充电也会大电流滴!!!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新鲜了

网友:
这主板修的实在不易  费了不少事吧   楼主顶你个肺

网友A:
问题点呢?什么原因引起发

网友:
不好意思限制我上传图片,网络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点呢?什么原因引起发

客户说昨晚用着还可以的,今早就不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的

网友:
好像是LED 接口有一点电容易损

网友:
我了个去,这样发帖

网友:
小通病  我之前就直接掰了它

网友:
易出问题的故障点  不过你一分钟绝对修不好! 拆机装机不是时间啊

网友:
你这秒的厉害了,直接两张图就给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