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变废为宝之起死回生

楼主(2017-04-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笔记本维修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更是惨淡。在这闲得蛋疼的季节里只好把手里淘汰下来的废板拿出来研究研究打发时间。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下昨天的成果,只分享成果不分享过程,因为过程太过于复杂连我自己也记得不清楚了,所以下面以上图为主。
机器型号:联想G570
故障现象:待机010不触发
       此机是两年前客户拿来修,说是进水了,别人修过没修好。当时拆开来一看51125处进水腐蚀,别人修过,还有断线飞线。待机高但有3 5V,不触发,当时我也是认真修了好久没进展,后来客户直接便宜处理给我,我就一直放一边等着拆配件。两年下来CPU内存无线肉卡和硬盘都已被拆就剩下屏还在,壳子完整。鉴于这几天生意不好,自己用的电脑老卡老卡的,就搞自己系统,怎么搞都不如意,目标就锁定在了G570上,想着要是有这样一台用用应该也不错。那就拿出来搞搞看。初步测量二极电压3 5V都有短路。
换PU702 换PU601和U13 换PU801 换U36 换PU802 换U29 U34 换PU501 PU502 换HM65后加电不显 换显卡 存在两个问题,触摸板不能用,声卡设备能认,驱动能上音频图标有,点图标调大小有反应但无声音,耳机也无,又换了声卡OK 至于触摸板嘛就算了,我一直讨厌触摸板,因为打字姿势不标准老是乱串。不能用也免得去禁它。 可能有些芯片拆下来就扔了,放在一堆就这些了。搞好后速度很快,很满意!
      *脏话*,下面怎么会有个二维码?

网友A:
这个连技术可以,修修不划算了

网友B:
LZ胆大心细  关键PCB  都那样了 能用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技术可以,修修不划算了

呵呵   自己用,配件都是拆的旧的,只是花点时间和精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胆大心细  关键PCB  都那样了 能用的住吗

自己用能用多久是多久

网友:
BGA高人。高人

网友:
认证了 的都有二维码 应该

网友D:
会坏那么多pu和U?这不科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坏那么多pu和U?这不科学啊······

有些是发热有些是条件满足不出供电,反正是都换了才好的,显卡是别人之前焊短路了,可能温度太高

网友E:
二维码肯定是你传图的时候给误传了    看见那一堆坏件……维修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维码肯定是你传图的时候给误传了    看见那一堆坏件……维修不易啊

搞了一整天

网友F:
分已加,就问下有没修到发疯?

网友:
坏的好多啊

网友:
这么多坏件

网友:
修这台机子看来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坏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G:
就这个维修量,这个工程,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啊。佩服!关键是时间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发热有些是条件满足不出供电,反正是都换了才好的,显卡是别人之前焊短路了,可能温度太高

搜嘎,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已加,就问下有没修到发疯?

反正是废板修不好就算了,不用发疯,心态要好

网友:
不得了啊,,还这么多

网友:
这坏的芯片 真多

网友:
修这个板也是牛了,我点赞

网友:
坏了那么多还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换这么多件啊,真是够复杂的,还好CPU没坏!

网友:
换的东西真多啊,成本不低。

网友:
小广告打的很6啊

网友:
楼主牛B-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能用多久是多久

自己的电脑最懒得修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里的芯片多少钱。 我反正看着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这个维修量,这个工程,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啊。佩服!关键是时间好多啊

是啊。这台机的成本  都一两百了吧

网友:
坏那么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坏啦这么多芯片  修好估计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