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大家教授一些IPHONE CPU植锡的经验,多谢了。

楼主(2017-04-19):
   植锡练了好久,始终不得要领。
   现在在植A6 cpu做练习,一次成功的次数很少,不知道是钢网的问题,还是风枪,或者是焊油的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请大家介绍一下,cpu植锡最好要买什么价位的     风枪,焊油,锡浆,钢网?在技巧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论坛有不少帖子说植锡的 你搜出来看看

网友:
CPU植锡我个人觉得钢网最重要,不要买网上夸的很牛逼的钢网,花钱不少还不好用,就买五块钱一张的最好用。
主要说下钢网,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少走些弯路。

钢网我一般用1.5mm厚度的,因为用超薄钢网一是容易起鼓,
二是植出来的锡珠太小装机后容易虚焊,
三是比较耐用一些,用的顺手的钢网植一次后以后会越用越好用。

另外像风枪焊油锡浆对于CPU植锡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
你是在家自学的?

网友:
迅维的培训有相关视频

钢网 迅维的淘宝有卖的

网友:
钢网一定要亲自挑选,或者买人家挑选好的。

网友A:
某宝或者深圳通天地那边有,人家挑选好的50元一片圆孔的,方孔的最好,价格在100-150元一片。

网友:
多看看视频,然后再实际按步骤操作。

网友B:
已经有现成的植珠模具了    X宝   搜吧  多加练习   1~2分钟一个  很正常
植珠风枪无所谓吧    斜吹   温度别太低   风速低些
植珠不需要焊膏吧   只有植珠完矫正才需要  随便什么BGA焊膏都可以
锡浆就那么几种   不必太较真

植珠最大的难度在于对钢网   钢网不变形    我用模具挺好用  什么牌子就不说了    我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宝或者深圳通天地那边有,人家挑选好的50元一片圆孔的,方孔的最好,价格在100-150元一片。

100--150元一片,好贵贵啊,

网友D:
我就喜欢用容易变形的钢网。越容易变形越好植锡。就像烈马一样。你能控制降服的了,反倒是最好的马。迅维网的4元一张的就OK   。如果真的掌握不了。那就买贵的试试吧。我是没用过100一张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不好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150元一片,好贵贵啊,

贵有贵的道理,搞一次可以买几片啦,维修要舍得投资才有回报。

网友:
挂匀和旋风风枪  ,我只要这两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喜欢用容易变形的钢网。越容易变形越好植锡。就像烈马一样。你能控制降服的了,反倒是最好的马。迅维网 ...

100多块钱的是方孔的,很好用。直球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现成的植珠模具了    X宝   搜吧  多加练习   1~2分钟一个  很正常
植珠风枪无所谓吧    斜吹   温 ...

我都是低温吹锡,255度吧。温度高了锡还没成珠钢网先起来了,锡珠也容易沾连。

网友:
植锡最主要三个步骤 洗  吹 摘

网友(2017-05-19):
看了你说的相关问题,其实迅维远程手机,手工班基本都有讲到的,建议你可以报学一下,远程苹果手机维修课程表 http://www.xinxunwei.com/pgsjwxpx/12024985.html

网友:
风速低,一点一点来,推荐;在维

网友:
钢网应用激光刻的

网友:
CPU没弄过。。 弄过触摸 植锡还是挺简单的。。 很佩服一些大神们 不用显微镜。。 我用显微镜对的,更快更准。 芯片背面贴上黄色的胶带,对准钢网后贴在钢网上 贴牢固后就不动啦。。解放了双手。。  不知道CPU可以用这个方法不,没试过

大问题是 不知道怎么把芯片对准焊盘 凭感觉呢。 还有就是看看下面一排电阻电容 感觉是不是平。。 但也是凭感觉。。 看过老外,显微镜高端点 直接接近90度垂直看 底部是不是对齐。。 我觉得很精准,但是我的设备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