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e362w 通电指示灯亮绿灯 不开机

楼主(2017-04-19):
32e362w 通电指示灯亮绿灯 不开机 测输出有12V,24V 背光供电24V 不知从哪下手 请高手指点
!!!
不开机

网友:
先软后硬。
刷了程序要是不管用,再下一步。

网友:
测灯条 好不好 可能开机 黑屏

网友:
有12v 24v 应该是开机了

网友:
主板问题,查主板相关电压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