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5版号361P合成bios

楼主(2017-04-19):
刷了论坛上的电流0.15A,本身以前能跑马1.25A不显示。某宝买的合成BIOS刷后亮机。这机器有三个BIOS,只需要刷16M的就可以了

LA-361P 16M

网友:
这个好啊,真给力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呢 。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刚学新手,正好有用。

网友(2017-06-18):
LA-C361P, 1.2A不显。刷完电流跳跃多次后尽然亮了!!
亮机前可能有数次自动重启,等着就好。需要连接BIOS电池,一旦亮机后以后开机就不会重启了。
另外要注意bios电池,电压低于2.5V会不开机。
原机提取ME版本11.0.0.1205, 此版ME为11.0.18.1002,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去测试可以点亮。
亮机显示DELL图标时间约为12-13秒,好机为5秒。能亮就不要管太多了。需要大家测试30分钟看会不会掉电。
挡1.2A不显的话建议先刷这个BIOS测试,小弟手贱去推了一下显卡,开机就只有0.1A了。这个无铅板温度要到250度才能推动,可能烘大饼时间太长显卡拜拜了。

网友:
用这个BIOS刷好了2台C361P了,很给力!

网友(2019-01-22):
谢谢楼主,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