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4G名人堂 显卡不供电 请求大神帮忙指点 uP7534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4-19):
本人是初学者   手上有一个显卡  已经附图   问题很明确   显卡测试点除了5V的电业正常  GPU-V DDR-V都没有电压    有垃圾设备  万用表  风枪焊台   求大神指点迷津  怎么下手   谢谢   附图红圈是什么芯片  uP7534CS8

网友:
在线等
高手求解  欣慰没有电压  常识测量电源管理芯

网友:
uP7534CS8没找到  找到一个BS8图纸

网友:
红圈上面一个芯片是uP7345CS8   下面一个是uP01045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哪里没供电就查芯片条件,满足就换芯片,还不行就检查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
电源芯片应该在借口旁边

网友:
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dc转dc稳压芯片,常用于显示总线供电和接口ic供电,这个电压在很多卡上要先于核心供电之前出来,只要en高电位,输入vin电压正常,无输出即可判断了芯片坏。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