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做完显卡不触发了

楼主(2017-04-19):
机型:三星
版号:BA41-02317A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返修机)

顾客反映上次维修显卡 拿回去用了不到一个月 再次出现不开机故障,与顾客商定更换显卡
拆机放入烤箱 然后第二天更换显卡N14m-GL-A2显卡。
做完BGA后插入电源待机正常  按下开机键却无法触发了 迅速测量 开关 按下开关有3.3-0-3.3的跳变送至 EC  EC也能发出信号 到南桥,但是不能触发了。根据现在故障可以判断 EC已经做出触发动作  南桥无回应,所以下面重点检查了南桥的待机条件。既然认为和南桥有关重点从南桥的待机条件查起,

在检查 南桥的 RSMRST   PWRBTN   BATLOW

当检修到这里已知的触发信号都已经正常了 ,但是主板依旧不能触发   我深深的怀疑是不是在跟换显卡的时候 磕飞 或者位移的零件
于是 对比 好的板子  从某宝网购一片板子,等了几天 发来对比 显卡周边零件  发现并无掉件,位移之零件   BGA台内也并无发现掉落的零件 毫无头绪之下  去转转   顺便点颗烟  冷静冷静   整理一下思路
由于之前是能正常触发只是不能显示的机器,那么就说明了 在之前  桥和EC 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于是 不管三七二十几了拿来风枪  先热热南桥  看看是不是  在更换显卡的时候   南桥受热虚焊了     加热 还是不触发   此时心里 一万个草泥马 奔腾呼啸而过    我想静静了
想完静静之后鼓足了勇气  再把  EC  南桥的 条件查一遍
于是 经过再次 仔细而又深入的调查  与了解  EC  排除     南桥  当排除到信号INTVREN 时候   发现电阻一端为3.3 V  另一端 0.5v   明显不对啊 后 拆下电阻测量   电阻 阻值发现 330K电阻 阻值变大    于是更换了 变质电阻后按下开关 正常触发  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   亮机进系统照片

维修小结:
   有些时候  会粗心的测量 信号的发生端  而并未去测量  信号的接收端  所以有些看似简单 的故障 也会觉得毫无思路
在维修不触发的本子中  EC 在没有进水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很少坏 最多就是 参与触发的 BIOS 程序损坏  南桥导致的不触发多半是应为南桥进水腐蚀 或者南桥短路 引起
的   不触发最多见得还是 待机工作电压问题而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A:
BATLOW和INTVREN是桥的什么信号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LOW和INTVREN是桥的什么信号楼主

BATLOW#(电池电量低,低电平有效,正常要为高,由待机电压上拉
INVRMEN   桥的 待机条件之一吧
楼主也是马大哈  修本子不够心细

网友:
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说不触发更多还是触发条件不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