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04-19):
GA-H61M-DS2无CPU供电,CPU_VTT正常,EN正常,拆除掉电源管理芯片18脚的电阻后,供电出来了,不开机,装上这个电阻就不行,谁知道接下来怎么弄

网友:
后级短路,烧机法

网友:
芯片条件都有了吗?最好把图放上那样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你连图都没发,看个帖子还要大家去找图帮你分析有点麻烦吧
补图应该你很快就会修好它了

网友:
手上也正有这型号的板 3.0的,按照月饼哥的方法拆了连接18脚的电阻后有电压,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做,确实是没有头绪了,最后把电池边的那个14脚的换了亮机了,然后用了几天又返修了。现在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