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修复无图无点位戴尔7447不触发

楼主(2017-04-19):
型号:DELL7447
板号:DAOAM7MB8DO
故障:待机0.35不触发
最近天热 同行的本子多起来 早上接到一个同行的 说是顾客自己拆了清灰完了就开不了机了 现在这个社会小学生都尼玛会装系统了 我就郁闷了这些人是不是闲的蛋疼 没那个技术非要出怪 真想饿死我们这些搞维修的 麻溜的拆机 我去板载4代的 老步骤 取了CPU 内存 打阻发现没短路 上电测量 POWBUTT无3.3  无待机3、5V
  找图 没有 点位 没有 淘宝也没有 大概又量量电路没啥收获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抽根烟冷静一下 我想着顾客自己拆 无非哪里弄短路了 或者线没插好 断线了碰掉元器件了等等 本来准备找待机芯片的数据手册 但是想想不确定是不是那里  于是拿出40倍放大镜配上我那颗24K镶金狗眼
  两根烟过后 忽然眼前一亮 找到你了 上图:
一个电阻 加一个电容 能造成3、5V的 肯定就是5V的输出 而这个板子的3V估计来自5V的转换 果然量这个电阻接的是待机芯片一个脚位 测量5V输出  顿时心里乐开花 直接O欧电阻接上 上电试机 电流呼呼的上去了 上图: 到这里我以为结束了 呵呵 想多了 顾客自己拆装的 年轻人 一切都装好发现 屏幕不亮 我去他大爷的 又拆了 拆了屏线的夹子 用锉刀挫了挫屏线好了 结果装机又不行 我去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拆了 一步步的试  最后锁定壳子搭到板子造成短路了 不管哪个地方了 我还是开大吧 上图:
最后装机 一切OK 此机修复 没啥技术含量 就靠的眼力和细心 觉得有点意思就发了这个帖子 不喜勿喷 谢谢 最后上图 貌似还是个妹子:

 会员5510032元2022-12-6 12:05

谢123451989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老步骤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板子不取CPU  哈哈 打字打的顺了 打错了

网友B: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高手  秒杀所有人 佩服佩服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高手  秒杀所有人 佩服佩服  ,,,,,,,,,,,,,,,,,,,,加油

么么哒 爱你哟  哈哈

网友:
闹钟的那个 电源吗

网友C:
你好,请问开大招指的是什么方法,有二维码的小铁片又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么么哒 爱你哟  哈哈

你还是不见妹子的好啊

网友E:
这闹钟到底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F:
楼主技术很好。厉害了

网友G:
说实在的,我是被闹钟吸引来的!!

网友A:
咋了 怎么都这么在意我的电源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开大招指的是什么方法,有二维码的小铁片又是什么?

大招就是全覆盖绝缘 那个是屏线的夹子 被顾客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不见妹子的好啊

哎哟 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闹钟到底是什么高科技

电流表啊 自己做的 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很好。厉害了

这个没啥技术 就是细心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的,我是被闹钟吸引来的!!

我去 我的闹钟这么神奇吗?

网友H:
楼主你的小闹钟是什么啊?自己做的吗?

网友I:
你这个表6的一匹啊

网友J:
你的可调电源显示是一个卡哇伊的闹钟改的?????

网友K:
很多大眼一看就能看出来有明显烧的地方

网友L:
这个闹钟很有个性啊

网友M:
我最佩服的就是无图维修的师傅!!赞个

网友N:
又秒杀一个机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小闹钟是什么啊?自己做的吗?

我去 有这么神奇嘛  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表6的一匹啊

我去 好吧6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可调电源显示是一个卡哇伊的闹钟改的?????

嗯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多大眼一看就能看出来有明显烧的地方

难看 我找了两根烟的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闹钟很有个性啊

还好吧 淘宝买材料 自己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最佩服的就是无图维修的师傅!!赞个

没 细心就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又秒杀一个机子不错

健健 我心好累 累

网友O:
楼主的闹钟不错,可调是自己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闹钟不错,可调是自己改的

嗯 淘宝买材料料  简单的啦

网友:
修的牛逼逼的

网友P:
其他没什么看头,唯一瞄准了的就是你那个闹钟, 楼主.闹钟一块卖吗?

网友:
细心就是好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咋了 怎么都这么在意我的电源表啊

比较可个性的电源 是自己DIY的 ?

网友R:
妹子 都会拆机了 哦天哪

网友S:
楼主好眼力啊  另外你的电流显示数码管能在喜感点不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老步骤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板子不取CPU  哈哈 打字打的顺了 打错了

我还奇怪呢,板载CPU说取就取了够牛逼

网友U:
又是你,每次都来一闹钟

网友:
哈哈 过奖了 没啥的 没图没点位的 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其他没什么看头,唯一瞄准了的就是你那个闹钟, 楼主.闹钟一块卖吗?

不卖 自己做去 哈哈

网友:
是滴 细心能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比较可个性的电源 是自己DIY的 ?

对啊 淘宝买材料 我都用一年了 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妹子 都会拆机了 哦天哪

现在的妹子厉害 6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好眼力啊  另外你的电流显示数码管能在喜感点不

下次做个更好玩的 在来发帖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闹钟不错,可调是自己改的

嗯 淘宝买材料 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还奇怪呢,板载CPU说取就取了够牛逼

打字打顺了 哈哈 要是打个值就把板载U给拆了 除非BGA植球老司机外加闲的蛋疼的人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又是你,每次都来一闹钟

哈哈  对啊 大家还对我这闹钟感兴趣呢

网友:
LZ细心,加分鼓励

网友V:
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闹钟不错

网友W:
楼主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得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X:
我发现搞维修的没有思路的时候,抽支烟,片刻之后智商都是指数曲线上升啊。

网友Y:
亮点在闹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发现搞维修的没有思路的时候,抽支烟,片刻之后智商都是指数曲线上升啊。

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说要怎么发现思路

网友:
万分感谢 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谢谢支持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自己买材料 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得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 没啥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发现搞维修的没有思路的时候,抽支烟,片刻之后智商都是指数曲线上升啊。

那必须的 抽支烟 看看岛国电影立马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亮点在闹钟电源。。。

淘宝买材料 自己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老步骤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板子不取CPU  哈哈 打字打的顺了 打错了

我也在想 楼主好生牛逼啊   上来就剁板载u  看的都懵逼了

网友Z:
这种客户就是来送钱的

网友:
细心加心细

网友AA:
妹子会拆笔记本?

网友AB:
学的时候讲的第一步就是仔细观察,,厉害啊,,我很多时候后都是大致看一下,,从而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修机还得细心啊

网友AC:
还有就是为啥知道是用的O欧电阻呢?楼主也真够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牛牛牛,谢谢楼主分享

没啥牛的 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种客户就是来送钱的

那不一定  哦 这个机子没图没点位 修起来搞死人

网友:
嗯 细心加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妹子会拆笔记本?

现在的妹子很强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学的时候讲的第一步就是仔细观察,,厉害啊,,我很多时候后都是大致看一下,,从而浪费不少时间

看情况吧 这个情况最好看看

网友:
是的 修大短路的话 我一般不烧机  都是看的

网友:
没啥 看眼力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还有就是为啥知道是用的O欧电阻呢?楼主也真够细心的

一般的造型这个待机芯片都是4.7输出 完了整个升压的电阻 但是这个输出就5V 了 所以我整个0欧的

网友:
电流表做的可以

网友AE:
楼主,没有数字电源吗?为什么又要自己做个小的电流电压表来观测?百思不得起解?求答案,哈哈。

网友:
哈哈 还行吧 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没有数字电源吗?为什么又要自己做个小的电流电压表来观测?百思不得起解?求答案,哈哈。

国产的直流可调电源 我是比较害怕的 我一般用 19.7V  4.7A的 适配器 然后配个电流表  不是19V的机子或者 烧机的话 就得用可调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不卖 自己做去 哈哈

外加一块一, 卖不,  做这个需要那些材料, 给说说, 哪天自己也整一个装装B, 糊弄下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外加一块一, 卖不,  做这个需要那些材料, 给说说, 哪天自己也整一个装装B, 糊弄下客户

不卖 自己做去  懒得

网友:
电流表很可爱

网友:
不想说话了。。。。

网友AF:
你那个 是万能表吗  呵呵

网友AF:
楼主厉害 小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那个 是万能表吗  呵呵

电流表 不是万能的 哈哈

网友:
修这种人为的故障就是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厉害 小弟路过学习一下

没啥 细心点就好

网友AG:
现在这样的傻逼太多了  自己在家拆 活该

网友AH:
绝缘隔热别把风扇挡住了 一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现在这样的傻逼太多了  自己在家拆 活该

哎 搞维修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绝缘隔热别把风扇挡住了 一剪刀

6666  上次有个自己清灰的 台式机 导热硅脂直接用502代替的  来句我以为这个是胶水呢

网友AI:
楼主确定 待机 有 3V 5V 吗?  看图纸 按开关触发才有 5V 的呀,手上正在修一个 无待机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确定 待机 有 3V 5V 吗?  看图纸 按开关触发才有 5V 的呀,手上正在修一个 无待机 的

不是触发  记得 我没触发    芯片出来5V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确定 待机 有 3V 5V 吗?  看图纸 按开关触发才有 5V 的呀,手上正在修一个 无待机 的

从哪弄的图纸  我找一圈没找到  发我一个 谢谢 QQ:87226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