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80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7-04-19):
15年10的显卡, z77主板 E3-1231-V3的CPU 8G内存。做广告设计的,屏幕会不定时花屏,更新了驱动还是一样。有没有同行遇到过R9 380花屏的 怎么解决的?
拜谢
cpu

网友:
如何花法 最好折图

网友:
不是芯片 就是显存

网友:
显存性能不良的可能性大些。降频试试

网友:
显卡不定时花屏的,一般都是芯片或显存虚焊或不良。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显卡多数是核心问题!修了好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大部分焊核心解决

网友:
显卡花屏很多是GPU虚焊引起,加焊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