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ENOVO_X1_Carbon_11246-1_LGS-1不触发

楼主(2017-04-19):
LENOVO_X1_Carbon_11246-1_LGS-1
故障:不触发
换了 ME EC 待机3。3v 5V 都有 刷了BIOS ,,,,不触发,,,,,求助中。。。。。。。。
不触发

网友:
这个需要看看

网友:
新机的BIOS版本很多

网友(2017-08-07):
BIOS 有供电吗 我想说 这个BIOS 供电是开机后发出的 好像 二成电压

网友(2019-06-08):
是的,这个板子待机BIOS没有电压,这个板问题多,有0.68A开机报警不亮,开机0.35A不显。

网友(2020-05-02):
这个机型不触发大多是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