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 白苹果蓝屏问题

楼主(2017-04-19):
接一台55S,蓝屏,白苹果,换过U2,还有那些会引起蓝屏,谢谢

网友:
我个人的维修经验,硬盘损坏|,硬盘接口损坏和系统崩溃也会导致蓝屏。

网友A:
I2C总线的问题多。U2要多换几个排除一下,然后看下螺丝柱

网友:
看看U6啊,拆开胶看一看,5S不是U2就是U6,可以先联机,能联一般是U6再不行就查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的问题多。U2要多换几个排除一下,然后看下螺丝柱

螺丝柱怎么查,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柱怎么查,查什么》?

看下是不是螺丝位置按错了,把主板拧穿了

网友:
u2 usb管理芯片可以多换几个排除一下,再就是i2c总线也可能引起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柱怎么查,查什么》?

用显微镜看下螺丝柱有没有扭穿主板。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一个蓝屏IC,能引起的包括I2C,硬盘到CPU通路,硬盘供电。。。。。。

网友:
这些地方会导致5S蓝屏重启:U6      U2     硬盘      指纹    前摄像

网友:
电脑蓝屏修过···手机蓝屏还真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