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8718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4-19):
师傅,们我这有台酷派8718手机进水后不开机,一般都要查那些电压,还有这机开机时没有电流的,那位师傅有原理图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没图纸的,都是根据经验修。

网友:
实地就有讲安卓机无图怎么修,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
先看开关按键有没有电压跳变,没电压也没跳变就换电源芯片。

网友A:
电流很小,没有电流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小,没有电流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么

电流是多少毫安。

网友B:
我的进水了。居然把开机排线搞坏了。后面换了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进水了。居然把开机排线搞坏了。后面换了就可以开机了

说明你运气好,捡到啦。

网友:
LZ快回答电流多少A啊,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