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9这个机器的屏幕特别爱坏

楼主(2017-04-19):
acer z09这个机器的屏幕特别爱坏   不是屏幕闪就是只有半边亮  这个屏幕可以修吗  换屏幕太贵了   有好几台了

网友A:
这种没法修啊,我手上也有不少呢,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还想挣多少呢?能修好高人也不会说啊

网友:
有的屏可以修,有的非常难,屏上的电路问题可以研究,要是软排线坏了就难了

网友:
屏闪没法修 半边亮应该是背光问题 换个背光应该就可以

网友:
修屏很难的,可以去研究,有问题最好直接换,不要耽搁其他事情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法修啊,我手上也有不少呢,都是直接换

换的话太贵了  改装屏都要好几百还不要说一样的屏了

网友:
只能直接换吧,屏幕有问题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