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版号K54HR 待机0.3几

楼主(2017-04-19):
南桥比较烫,换了个料板上的HM65还是一样的现象。待机芯片的线性5v正常,3.3v和5V也正常,量了主板没有明显的短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查了

网友A:
根据时序查,别一上来就干PCH,待机,触发条件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时序查,别一上来就干PCH,待机,触发条件等

感觉它烫的不正常,以为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它烫的不正常,以为它坏了

有温度正常,说明有电已经工作了,短路你要量出来

网友C:
那你又没有把南桥拆了 通电试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又没有把南桥拆了 通电试待机呢

拆了之后通电没有待机电流,但是3、5V都是有的

网友:
待机0.3几  又没发现短路的,那你量了内存 桥  总线的供电吗

网友:
电路中有短路罗

网友:
你应该拆下桥的时候测测待机 这个待机就0.3肯定不正常 先修待机吧

网友:
按时序从CPU供电  测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