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外显亮,内显不亮 主板版号DAKL3AMB8D0

楼主(2017-04-19):
很久没有写帖子了,今天来发个小帖,接到一台  y560 一代  i3  废话不多说,直接去掉电池,上电,电流跑2.05 按一下开机就关了,说明机子自检已经过了,但是内显不亮,只好接外显试试, 一接外显亮机,这下就明白了一点,问题就几个,要吗屏线松了或者进灰尘了,要么显卡空焊,要吗断线屏线或者什么.......,要吗BIOS,问题反正就那些,说也说不清楚,谁知道那里的问题,拆机,一看里面全是灰尘,先把灰尘打整了, 检查一遍主板有没有腐蚀,或者断线什么的,检查完,没有问题,把屏线接口洗洗试试,内显还是不亮,接下来准备刷BIOS的,准备取芯片了我有嫌麻烦,心里又想了想,刷了不行,有的刷回来试显卡,AMD 的机子容易空焊桥,intel 了容易空焊显卡,那就先用热风枪低温吹吹显卡,吹完试试,还是没反映,这下只有刷BIOS 试试  果如刷完BIOS 也不行,那就只有查图纸屏供电了,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刷完BIOS ,点下内显,屏幕亮机 此机修复,写的不好,还请各位理解,在此把亮机BIOS,机子型号写下希望能帮助各位,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主板版号 DAKL3AMB8D0  REV.D   显卡型号ATI 216-0772003  8显存 ,  各位感觉还不错,就加加分,谢谢

DAKL3AMB8D0 REV.D.rar

网友:
BIOS引起的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有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 谢谢楼主

网友:
看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学习了

网友(2018-05-24):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加焊显卡依旧,下一步BIOS行不行,还是桥虚焊?

网友(2019-06-15):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啊,应该还是其他接触不良的问题,估计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