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B75不定时掉电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4-19):
版号:P8B75-V 2.04
故障描述:之前使用不定时掉电 死机 现在故障为开机断电
维修人员:巩志霖
维修过程如下:
接修一片华硕B75主板 经客户描述 之前使用不定时 断电 死机 找当地维修店修过后 故障依旧。接到板后 开机测试2秒断电 维修思路是 欠压 或者信号不稳定。

首先测内存供电1.5V OK

测PCH1.05V OK

测1.8VPLL锁相环供电OK

测量1.05V VCCIO供电不正常

VCCIO供电由RT8120H控制上下管循环导通降压输出 8120H主要工作条件是 5脚供电12V 1脚BOOT自居升压 7脚得到开启后 芯片输出供电经过6脚FB反馈调节输出  测量以上条件都OK 尝试更换后芯片后 输出电压变成0.88 此时能开机不掉电也能跑码进系统会不定时掉电 死机
正常电压应该为1.05V 所以还是偏低

芯片已换过 条件基本正常 根据经验怀疑是超压芯片坏导致的 因为之前修过内存供电偏高到3.5V 或者偏低到1V的也是跟超压芯片有关系  超压芯片通过电阻链接到8120H的 6脚反馈脚 也就是说通过改变6脚的阻值实现超压 拆掉8120H右面的6262后 VCCIO电压依然没有变化 通过观察 内存插槽上方还有个超压芯片 拆除后再次测量VCCIO供电恢复到正常的1.06v

再次开机正常跑码到A3亮机(A3代码跟不同诊断卡有关系 有的是跑码亮机后到AD)进系统拷机1个小时稳定 不在有死机 掉电故障 维修结束!(欢迎各位来拍砖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本人对台式板子修的少,不错

网友:
高级工程师,修得干脆利落。

网友:
大神修板就是利索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经验老到少走了许多弯路

网友:
问问!6262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总线是怎样来调节电压的。

网友:
这个UP6262八脚超频芯片总是爱坏,我也拆了很多次了

网友:
拆了华硕的小八角……这个好爱坏啊

网友:
6262这个怎样控制供电呢??供电电路虽然简单,但如果真的研究起来还是很深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高工

网友:
超频 超压 南桥通过SMB总线 控制6262 UP 6222再去控制供电的反馈 来实现超频  超压

网友:
有些供电是受这个8脚控制,有些是受I/O 控制的哦。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没有一定的维修技术和经验,不敢想去掉哪个芯片就去掉,我们都是坏哪里修哪里,不敢不要

网友:
超压芯片是超频电压的芯片吗 去掉就不能越压了

网友:
应该称其为超频芯片。

网友:
这东西,好爱坏,有时候还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6262捡钱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