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G4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4-19):
一台HP -G4 开机不显示,查amd复合桥(南桥+北桥+显卡)供电只有0。5V,肯定不正常,打电感对地阻值10多欧,短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路呢,去掉电感,前级正常。短路在后级。是不是后面电容,去掉PC215 PC216,PC237没装就不管了。接着打对地阻值还短。你说是桥短还是供电芯片短呢

网友:
把桥去 了 试试

网友:
上BGA很麻烦。。。。

网友A:
我感觉10也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10也很正常啊

要是电压正常就好了

网友B:
恒流上1.1V烧一下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阻值 10多欧,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上1.1V烧一下看看哪里发热

  烧不出来

网友:
这种只能取桥了啊

网友B:
对于1.1V的电路十多欧的到地电阻应该不短路啊,是不是供电本身电路故障喽。切断负载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1V的电路十多欧的到地电阻应该不短路啊,是不是供电本身电路故障喽。切断负载看看电压正常不?

切段没电压一样

网友:
这个供电阻值正常的吧,还是看看前面吧

网友:
理论上10欧是正常的。AMD的桥就这么低。。。

网友:
之前有台机器了

网友:
楼主有技术啊

网友:
也有可能不支持外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这个1.1V的开启信号根本就没有到?如果EN信号有,芯片也有供电就直接修1.1V的供电吧。细心一点你会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现在主板这种低阻值桥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