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原装机 主板IH61MA V:1.0 奇葩故障

楼主(2017-04-19):
客户那是开机无显,板载集显,拿回来后加个GT720显卡亮机,但是不认硬盘,是不是感觉显卡关硬盘P事啊?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然后换别的显卡直接不亮,换U,换内存,无果。换CPU 1620用集显又出来了,认到硬盘不能进系统,重装系统没用,能进PE,插上独显不能进PE,你晕不晕,晕就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大家一起烧脑吧。

补充内容 (2017-4-20 10:53):
谢谢各位的建议,刷了4个BIOS,集显亮机,识别到硬盘,现在正在测试中

网友:
h61集显在cpu里面,也跟bios有关,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刷bios吧  遇到奇葩故障干bios吧  另外这款机器的bios确实容易坏

网友:
检查桥吧。尤其周边的电路。。

网友:
遇到奇葩刷BIOS先

网友:
刷BIOS的可能性

网友:
这种板的通病就是 BIOS坏,一般只要刷的BIOS版本对,都可以搞定,

网友(2017-08-04):
族
里斯本;载楞谢谢小哥

网友:
一般先换硬盘跟硬盘线,不行在刷bios           ,,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那准确来说不还是BIOS出了问题?

网友:
同样扩散开来,大家共用力,有力出力

网友:
h61集显在cpu里面,也跟bios有关,建议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是2M的还是4M的  我记得联想有个机子4M的刷2M的才可以亮机 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