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560

楼主(2017-04-19):
前天接了一台联想c560一体机问题是不显示 插上电流表电流上到1.7左右来回跳了几次最后到0.9多不跳了 我放了一下coms电池 可以了  但是客户拿走用了一天又不行了 请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不会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不过内存吧

内存换了 放过电就行了

网友:
进BIOS设置看是不是保存不了时间,可能CMOS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