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RXN-305D电源

楼主(2017-04-19):
手里一个电源感觉不太够用,前一段又收了一台兆信的RXN-305D,同行不干了转给我的,据他说用了不到一年,所有功能完好,就拿过来了,到手后加电试机,发现电压跳变,大概就是0.1到0.3伏之间众所周知这种电源用的电位器都是普通的滑膜电阻的电位器,质量是都很一般的,很容易坏,一般电压跳变的直接换粗调电位器就行了,到电子市场上买了两个回来,2块钱一个,换上试机故障依旧,接负载上电压会被拉低,变成稳压出问题了,这下感觉问题大了,网上找了一下这个机子的电路图,准备自己动手查一下,拆机以后检查电位器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大电容有点晃,反过来一看其中一个脚开焊……看来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加焊后试机故障排除,电压稳定,接负载也正常输出。

话说回来,真的要吐槽一下兆信的这个电源,首先打开外壳发现里的线路板非常脏,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进水了,而且还是污水,心想这玩意儿应该不会进水啊,仔细看看才发现真的不是水,而是助焊剂的残留,满板都是,焊点焊的奇形怪状的,一点也不圆润,估计上学的时候我们要是焊出这样的焊点老师估计直接让他回家了,还有就是焊锡用的可以说是非常差,仔细看了一下开的那个焊点,是从铜皮上直接脱落的,没有外力的情况下……看断面的锡感觉非常粗糙……
总结一下:用这个电源的电位器还是换换好点,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绕线电位器,找到的话还是要换绕线,或者换台湾的艾华或者小日本的阿尔卑斯吧,这两个淘宝上都能买到,艾华的大概8块,阿尔卑斯的20多。
最后上一张板子的图,看看这板上脏的……

网友A:
多少钱收,我前段时间废品站看到有个不是开关式的,龙威 30V 5A  大变压器 50大洋我没拿

网友B:
好的电位器 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我前段时间废品站看到有个不是开关式的,龙威 30V 5A  大变压器 50大洋我没拿

没有大问题收个可以的,自己搞搞用着还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位器 很贵的

我觉得对于这种电源,用个8块的艾华或者稍好的阿尔卑斯就可以了,要求不是那么特别高

网友:
这种电源就这样,可以说都是使用差不多的电路板组成的,只不过电位器,线圈有差别

网友C:
兆信的我也有一台,和固緯的我也有,二台比完後就覺得還是固緯的用料好

网友D:
不是四位的,不方便,我四年前收的一台JPS-3005D,很好用,改了多圈电位器,是LCD液晶屏的四位,我觉得兆信这款比起某威的好多了,某威的我也有一台,电压飘移很厉害,电位器换了也没效果,因为里面也有好几个电位器,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四位的,不方便,我四年前收的一台JPS-3005D,很好用,改了多圈电位器,是LCD液晶屏的四位,我觉得兆信 ...

我感觉这东西够用就行了,只是数显的看电流跳变不直观,回头有时间买个指示表头串上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兆信的我也有一台,和固緯的我也有,二台比完後就覺得還是固緯的用料好

固纬的我没用过,不了解,兆信这个做工挺一般的,还是以前的东西好用,十几年前买了个速工的1A的表,用到现在还没坏,用的好好的,只不过现在智能机电流太大,1A的根本用不了,平时也就放那当个摆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东西够用就行了,只是数显的看电流跳变不直观,回头有时间买个指示表头串上去用

你用来修手机的吧,修笔记本没有四位表连待机都看不到啊,指针表直接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来修手机的吧,修笔记本没有四位表连待机都看不到啊,指针表直接懵逼了

对啊,修手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