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m18c1pt用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亮,

楼主(2017-04-19):
拆机测试,黑屏的时候,没有开户信号,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上,摸驱动板没有什么芯片很烫,会不会是驱动程序出错,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呢?

网友:
按照楼主描述的,还是先检查灯管,高压板。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吧!黑屏时供电测过了吗?

网友:
最后解决方法是把亮度调节信号和开启信号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