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开机30秒自动黑屏

楼主(2017-04-19):
a1502 开机30秒自动黑屏   再开也开不了 要拔电池才能开机又20-30秒又黑屏     这个机器屏是摔坏的  把屏排线拔了 用外接显示器 毛病依旧  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是机器休眠了还是自动掉电了?按照你说的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估计是自动掉电保护了吧。那就要一步一步排除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能按照常规维修思路   看看有无大芯片摔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是机器休眠了还是自动掉电了?按照你说的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估计是自动掉电保护了吧。那就要一步 ...

风扇还转的

网友:
看看摔倒哪个位置 一定要把主板拆出来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