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30S电池故障引起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7-04-19):
本机故障为有时可以开机一会就掉电,有时无法开机,顾客拿来时可以开机但发现2#电池始终不在充电状态,开单留店开盖检查发现单独上任意一块电池都显示充电,2#电池全程正常充放电,1#电池在充至37%后充电速度非常慢,拔掉外接电源后一会就掉电,更换1#电池后充电正常,同时上1#2#电池后2#电池不显示充电,观察发现当1#电池充至80%后切换充2#电池,当2#电池充至80%后又切换充1#电池至100%,再对2#电池充满。试机发现该机先消耗1#电池电量至5%后再消耗2#电池至5%,轮换直至全部耗尽。掉电不开机·原因是因为1#电池性能故障,而开机先消耗的是1#故障电池电量,当1#电池电量高于5%所以停用2#电池,2#电池不充电也是·因为·1#电池不能充至80%电量导致不切换至2#电池对其充电。

网友:
厉害👍,修这种问题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两块电池的机器 是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 楼主的叙述真像绕口令啊

网友:
拆机的时候就把电池拆了,单独上点 拿到没看资料。

网友:
好难看明白

网友:
只用一块可以吗?

网友:
有啥看不明白的  #1电池坏了  影响充电芯片逻辑充电了导致#2排队!不就是这意思吗?更换#1电池就OK呗!

网友:
不太明白 好像绕口令

网友:
小弟 路过  学习一下  加分

网友(2018-07-16):
这种机器见的少,一般BIOS坏的多,可以试着刷刷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问题  就是装上两块电池有时候会开不了机

网友:
1号电池到充到80%才会对2号电池充电,
因为1号电池损坏冲不到80%,所以2号一直在排队状态。

网友:
哪个是1#哪个是2#。?????????

网友:
我最不喜欢修的就是电池充电问题,我现在手上一个G455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也能开机,同时用电池跟充电器就不触发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