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上屏线就不通电

楼主(2017-04-19):
最近遇到两台显示器一台戴尔 一台飞利浦  不接屏线可以通电 接上屏线就不通电 飞利浦的屏换的别的显示器上是好的  我以为是驱动板坏了  订了一块回来安装上去 还是一样接上屏线 不通电 好奇怪 各位知道下额 感激不尽。

网友:
在线等  消息。

网友:
看看指示灯有没有闪烁, 可能电源板带载能力差,给屏另加5V试试。

网友:
有短路了吧

网友:
按你的判断,屏是好的,驱动板也是好的,那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板的问题,不用问了,你不是都换过吗

网友B:
灯板有考虑过?灯条工作不正常或者灯板故障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故障、

网友:
你就差电源板没试了,你不妨试试看看。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电源板5V 12V有无输出和是否稳定,如果电源板有输出而且稳定,那么还是屏和驱动板部分的问题,否则就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的问题,不用问了,你不是都换过吗

电源板没换过额 。

网友:
谢谢各位解释 我等会按照大伙的意见是测量下工作条件。

网友:
DELL这台驱动板上面烧了一个二极管 关键飞利浦的驱动板都换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板有考虑过?灯条工作不正常或者灯板故障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故障、

是不是 不接屏线 能开机 白屏呢

网友:
电源板故障,负载不够引起的

网友:
电源板5V输出带不起负载,先检查5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不接屏线 能开机 白屏呢

是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负载不了。你可以接上屏线量电压,看看接上屏线后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屏出了问题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