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5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没有待机

楼主(2017-04-19):
求助!故障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128-1-1.html
这个楼主描述的一样,联想E45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没有待机!分别插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开机,只要同时插上只能用电池开机,电流表没有电流,但系统里还能检测到适配器,但是无法充电。更换过充电芯片。
芯片

网友:
更换过电池,刷过BIOS,断过PR90,故障依旧,无待机时PL3只有10V,感觉隔离保护有问题,小白电路不太精通,求大神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