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AM SE 跑码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4-19):
打值时发现对地值异常,更换图中的钳位二极管 修复成功 。

网友:
学习了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加分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加分了楼主

行场信号

网友:
原板故障应该是集显无显……外接有显吧……

网友:
干的漂亮,已加分

网友:
这里主板插独立显卡应该能正常显示

网友:
原来是 VGA 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是集显输出信号的箝位二级管坏了,导致信号无法正常输出,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