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T-X520投影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04-26):
松下投影机电源板维修,故障是插上电后锁定键跟开关指示灯闪般伴随着嘟嘟叫,感觉就是上电后突然有掉电了!!一般应该是滤波电容不良!
拆开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源发现电压不稳定一时高一时低!各个供电都跳应该不是后级问题!直接把480V  4.7uf换了后能开机,但是灯泡不亮应该是高压板没工作,继续查测量电源板上最大那个电容是给高压板供电的测量发现电源不对很低10V以为是桥堆问题后来跑线发现他是有个场管控制桥堆到电容的正极而这个场管是由一个光耦控制的等于说主板供电正常了他才开启灯泡 大盖我是这样分析的,但是最后光耦链接了几个电感其中一个测量无从大 直接短接高压板工作了!

网友(2019-09-17):
电源怎么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8-1.html

网友(2017-04-27):
这电源看起来 这么这么复杂啊

网友:
关键是碰到的比较少啊!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一直都不敢拆投影机

网友:
可以啊不错啊.

网友A:
我的明基MP515有几个白点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明基MP515有几个白点怎么弄

换DMD,不过价格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DMD,不过价格嘛~~~~

投影机 看来也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很少有人会修

楼主也是没事 练练手的吧

网友:
跟楼主学习下 修电源

网友:
板子不大!真没接触过!

网友:
电源板整流之后 经过PFC 电路升压 380v-400v左右到大电容    经过一个晶闸管(单向可控硅)到高压板   主板开机之后 发信号给电源板 给高压供电  同时发信号给高压板开启信号 开启高压板 工作  (研究过一个松下投影仪是这样的工作顺序)

网友:
信号电感坏的确实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