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暗屏问题

楼主(2017-04-19):
型号:T400
现象;开机有画面,背光不亮

这款机器暗屏有通病,蓝牙,升压板,主板供电问题。屏线
先从简单的入手,供电19v正常。灯管已经测完能亮
我有仔细检查了屏线没有异常,又把主板才出来,挨个量没有问题,屏线排除。
看来只有找开启信号了。、

BACKLIGHT-ON和VCC3P在不接屏线是无电压,接上屏线后有3.3v电压。VCC3M有3.3v,vcc5m有5v。vbl20有20v
由于手头没有升压板不知道是不是升压板坏了?

网友:
楼主啥情况啊  帖子内容呢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BACKLIGHT-ON有电压,那是升压板有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 换个升压板试试 或者改革通用的试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新的升压板成功点亮。

网友:
没说,清楚啊,暗屏,要先量电压的,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关键这个本子,拆机老费劲了,不想拆机,先从不需要拆机开始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所有的信号都正常,那就是升压或者背光有问题了。

网友:
屏接口边的19v保险坏了没,给屏背光供电的

网友:
供电的保险没烧的话,直接找高压条跟屏线换着试,这样更快处理好

网友(2017-05-19):
加个通用生压板

网友:
通病,屏上蓝牙上有个小电容短路和主板屏接口处的一个保险坏,修的多了

网友:
笨笨太老了吧

网友:
是时候退休了    主板都不值钱了吧

网友(2017-09-09):
我也修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