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EV1.02 12V电压bios检测24V

楼主(2017-04-19):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685-1-1.html
点位图,发现是如图的11K电阻变质造成的

版本是1.02

bios监测电压过高 肯定是io或者旁边电路问题

点位图中12V的检测脚位应该是105脚吧,该脚正常电压应该是1V ,实测好像是0.6V,不正常,检查后确定是OR12阻值不正确,点位图为11K

板子中的实际位置,料板上找

完成。
一个小时,同行收40,没劲。

网友:
都是电阻变值造成的,。。

网友:
IO的12v检测,上次是直接断开12v,io接了旁边5v检测上  骗过了io

网友:
电阻变质导致的检测问题挺多的,直连,省时省力。

网友:
维修不易,我这里同行只收30

网友:
通病啊,去掉12检测,连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