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花屏维修 求加精

楼主(2017-04-19):
型号:联想Z475
故障:花屏
版号:

故障图:

看到这种故障首先想到的就是显卡,但是保险起见还是先排除一下屏和屏线再说。经过更换以后排除屏和屏线,想到这里那就是显卡了果断的上BGA加焊了一下但是故障依旧,显卡是AMD216-0809000. 想了一下难道要重新植球,无语没办法啊来吧上BGA取下植球,好了上显卡上上以后开机试一下亮机了。就装上了,开机试试没一会又花屏了。这里说一下机器拿来是亮机的用用就花。没办法啦换个显卡试试找了半天还没找到,就把独显断开试试,用集显也是能亮机的判断一下独立显卡坏没坏。艹还没进系统那又花屏了。当时我就这样了,抽根烟冷静下一想集显都这样是不是说明独立显卡没事。继续找吧看看板子那里有没有人为的故障在看的过程中让我发现了敌情有进水的地方很小的一点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这个电阻是0欧的不通了直接找个线连上了开机测试。***脏话好了,进系统测试也没事现在在测试中。这个0欧电阻在图纸上: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电阻坏掉为什么会造成花屏而且还能亮机用一会才花屏。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呗!
最后亮机图附上 各位看官们给加点分呗发帖不容易啊!小弟还没认证那可以的话就拿这篇帖来认证了,生意不好做也没好帖子。求加分,求推荐,求加精!

网友:
发上去为什么故障图没有了呢?

网友A:
这样你也能看到进水啦

网友:
也是巧了,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也能看到进水啦

也是巧了,运气好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vTT基准电压   出问题会导致机器蓝屏重启   开机不显

网友B:
显存基准电压吧,不花的时候可能是没用到这颗显存地址,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基准电压吧,不花的时候可能是没用到这颗显存地址,不对之处望指正

很明显是内存的VTT电压啊   写着呢  怎么会是显存呢

网友:
修过联想g470的兄弟们都知道   那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触摸板下方按键 进水会导致机器花屏  为什么花屏呢  是因为给内存供电的19v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机器花屏   还有内存本身引起不间断花屏蓝屏的也是数不胜数

网友:
蓝屏得看代码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引起的花屏,

网友:
很好找到故障点,有时候花屏也是很多问题造成的不一样是显卡

网友:
细心啊这都发现了

网友:
运气好,无意中看到的都想放弃换班子了

网友:
遇到过,但没有弄好,哪位大神可能说下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一起加油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