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31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4-19):
求助E431 无CPU供电   本来接到这机器是3.3V处烧糊不触发 简单处理换掉烧糊的MOS管和PU401 机器待机正常 3 5V正常了  能开机到0.24 断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 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看看怎么修cpu无电压得

网友:
换CPU试试,查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