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老师,请进来看看这个电源IC ISL62771 有图。谢谢了!

楼主(2017-04-19):
我是新手,求赐教。大神给指教这IC的工作条件。VDD    VDDP  5v  ISEN2 5V    PGOOD   PGOOD_NB  3.3V    VDDIO  1.5v   ENABLE  3.3  现在是不出VDDNB_CORE和VDD_CORE  请大神指教工作条件和电压,谢谢了!!!

网友A:
boot自举端电压多少。芯片供电vdd 自举boot 开启en条件正常后级无短路是应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自举端电压多少。芯片供电vdd 自举boot 开启en条件正常后级无短路是应该工作的。

自举电压几乎没有。0.3V

网友:
自举几乎无电压就是故障 好好查查吧

网友B:
第8脚电压多少 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8脚电压多少 阻值多少?

8脚有3.3V

网友:
自举几乎无电压就是故障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分享下载f

网友:
这个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自举端电压多少。芯片供电vdd 自举boot 开启en条件正常后级无短路是应该工作的。

故障是boot自举这一块的问题……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

网友:
我下了,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需要看看

网友:
多谢,这样就不用百度了。 。

网友(2017-05-29):
wo 我的和这个芯片不一样

网友(2022-11-27):
谢谢分享,正好修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