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开一会就慢慢黑屏秒杀

楼主(2017-04-19):
看图,用一会就慢慢地变色然后就全黑了

网友:
怎么秒杀的,这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我笔记本开机通电不显示  是怎么回事   大神

网友:
可能 驱动板的屏线或者屏有问题

网友:
这种可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问题应该是VGH电压低

网友B:
怎么看了半天,啥也没有如何秒杀的什么故障呀。

网友:
像这种发贴的。版主应该管理。应该处理。应该处罚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开机通电不显示  是怎么回事   大神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178-1-1.html
好好看。好好学。

网友:
吊人胃口 ,标题党

网友C:
是怎么修复的?能发一下具体过程嘛要不然要扣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了半天,啥也没有如何秒杀的什么故障呀。

不好意思 手机打的传错图了

网友:
仁兄看错了,解决该方法在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修复的?能发一下具体过程嘛要不然要扣分啦

在图里面标记有

网友:
手机传的搞错图了我再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