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技嘉B75M-D3V的多灾多难反复维修

楼主(2017-04-20):
新手对技嘉B75M-D3V的多灾多难反复维修

技嘉B75M-D3V主板,到手对桥`CPU`内存和3.3供电打值没发现问题。
测电池电压正常,32.768正常。
然后接上ATX插头,啪一声~网卡位置冒烟!赶快拔插头!

网卡烧穿了一个孔,把它拆下来,处理一下焊盘没连脚,再上电。
顺利上电了,上CPU假负载和内存PCIE打值卡测电压,正常!
再次上CPU,内存开机,顺利跑码亮机手动进BIOS设置~这时候刚好来电话。
在打电话过程中,死机!这个没注意到以为碰到哪里导致死机的。
通完话后再次启动,又顺利跑码开机进系统了,不到几分钟又死机!汗!
心想不会是桥虚焊或者过温保护吧?查IO/IT8728F的126脚+5V,127脚的+12V,128脚的内存1.5V检测2V都正常。
119脚到122脚都正常!

到此电压温度检测都正常,难道真的是桥挂了?
出现此故障和前面的爆网卡联系起来真的有可能!
对了,此板还有个地方值得怀疑。桥散热烫手!5VDUAL转3VDUAL的Q61也温度高!
又开始怀疑人生了,桥也进去3.3V呀,再测Q61的3.3V没有被拉低正常!
待机情况下,Q61微热,桥微热!3VDUAL肯定有问题了。

回想刚才爆网卡,马上对网卡外围电路检测,扫了一遍发现LAR21部位有问题!
上拉电阻一头3.3V,另外一头LA_LED_D2为0.85V!找出源头了!

查看网卡接口没异物,追查LA_LED_D2和ESD相连,拆下ESD上电测R21两头都为3.3V!正常了。。

顺利启动进系统,压力测试通过!重启再开等测试都正常,就这样挂着去洗澡和吃完夜宵回来没发现问题,关机睡觉。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第二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开机,我的天呀!没触发!真的是多灾多难呀!
马上按时序按不触发修,测电池,32.768,开关针3.3都正常。

查IO的-RSMRST为0V低电平不正常!到此迷糊了怀疑IO坏,把IO的116脚挑起测也是0V.

傻逼到第一步就挑脚,不是还有上拉吗?再查Q54的D极0V,G极4.4V,Q55的B极0.63V!Q55坏了导致Q54把-RSMRST拉低了。
拆拆拆,把Q54,Q55两个拆了,测得-RSMRST为正常3.3V,把IO补好脚。

上电又顺利运行了,Q61和桥散热待机温度终于正常了,此板终于屁颠屁颠地修复完毕!

 会员14380902元2023-6-28 17:56

网友A:
夸张点说 技嘉的1155很少单故障的
楼主 功力深厚 见招拆招 加分鼓励!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C:
技嘉板号称用料王,但是问题也是最多的,这批1155的主板,真是看见就会怕,动不动就转一下就停,而不是每张板转一下就停都是统一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夸张点说 技嘉的1155很少单故障的
楼主 功力深厚 见招拆招 加分鼓励!

谢谢鼓励!新手功力一般,刚好把饼哥教的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板号称用料王,但是问题也是最多的,这批1155的主板,真是看见就会怕,动不动就转一下就停,而不是每张 ...

呵呵,新手不怕他故障多,刚好学习呀,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D:
修得漂亮,特别是网卡这一段~

网友E:
如果刚从迅维出来就能修成这样,楼主的理论和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刚从迅维出来就能修成这样,楼主的理论和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

谢谢版主过奖了,我是54期的远程学员,没条件去实地呀。
不过远程收益也不浅,饼哥讲课透切很易理解,几乎课课都有强逼症的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得漂亮,特别是网卡这一段~

谢谢!漂亮不敢当呀,迷糊迷糊的修修

网友G:
楼主刚听一期就有如此功力前途不可限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刚从迅维出来就能修成这样,楼主的理论和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

迷糊了,是53期,不是54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刚听一期就有如此功力前途不可限量啊

迷糊了我。。是53期。。。现在开课是54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版主过奖了,我是54期的远程学员,没条件去实地呀。
不过远程收益也不浅,饼哥讲课透切很易理解,几 ...

哈哈,修的不错了,再接再厉。

网友:
修的不错了,再接再厉。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吗

网友:
有毅力,修得不错。

网友:
修板累  发贴更累   加精华鼓励发贴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楼主思路清晰,都是基地出来的,和你差距很大哦,哈哈!我要努力啦!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修板就是快

网友H:
位置图能发下吗

网友I:
楼主理论和实际操基本工 扎实

网友:
看到这个技嘉的板就有种亲切感,楼主很有耐心修的。

网友:
脾气真好    换做我    早报废了

网友J:
大神我们问下122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K:
远程能听出这样的功力,看来也要进修一下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感觉不怎么好修 图纸资料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位置图能发下吗

你好,论坛有的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理论和实际操基本工 扎实

一般般而已,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我们问下122脚是干什么用的

是IO发出的温度检测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我们问下122脚是干什么用的

是IO发出的温度检测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远程能听出这样的功力,看来也要进修一下了

远程晚上8点准时开吹~~~轻松上课还能叫朋友

网友:
GA的主板还是好修的,我看见A死U死的主板就怕。呵呵!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多灾多难 啊

网友:
这板问题真多,楼主有耐心,是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L:
耐心挺好,理论扎实,加分鼓励

网友M:
1155我现在都搞不了,只能解决供电问题,再去学习不容易啊

网友N:
B75还是可以修,毕竟二手的价格高,维修可以收费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1155我现在都搞不了,只能解决供电问题,再去学习不容易啊

主板很少人搞了吧都搞手机笔记本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耐心挺好,理论扎实,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N:
B75还是可以修,毕竟二手的价格高,维修可以收费高点

B75比H61好点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

网友:
感觉台式机修的没有意思

网友:
加分鼓励,修的不错

网友:
思路非常棒,收藏

网友:
说白了,现在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花的时间又多又怕修不好。还不如不修做点别的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