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简单说下昨天 维修的7片主板!!!~~~

楼主(2017-04-21):
这个是昨天修好的7片主板  今天也修好了 7片板 改天在发。
平时还要忙外面的整机检测  剩下 修主板的时间 能力有限 一天修到7片板 个人觉得有点累了。并不是个个都能秒杀 还有很多花好多时间都修不好的。
主要讲下 思路 和经验  不细说了。当维修记录。(贴 一半是昨晚写的 一半是今晚写的)

说来也奇葩 今天修到4个不触发  有一个杂牌的进水 腐蚀太严重放弃了。
第一片:技嘉H61M-DS2 2.2 不触发,IO 107脚 到ATX接口   PSON 断线 飞线修复 !(没拍照)
第二片:
七彩虹H61  RT8859M的 通病  这个不多说了 RT8859M 49脚 220K电阻 坏。
后面又买了好多220K  算算这里有多少个电阻。估计能用到H61 在世上消失。

第三片:杰微的 H61 还是B75 没多留意  也是不触发

PSIN PSOUT 都有高低高跳变 SLP_S3 就是抬不起来
换晶振 和谐振电容 还不行  拆 SLP_S3 到的那个小8脚超频芯片  也不行。
最后 加焊桥 好了!!!放冷了 几个小时 在开 都还OK  这个板会不会返修 待定,今天分段时间 多次测试都正常。算修复。

第四片:技嘉GA-780T-D3L 4.0  还是不触发。
这个板 去年8月 我修过 是掉电  IO8728 VIN检测问题。这次 不触发。

PSIN PSOUT 有高低高跳变  SLP_S3 也有3.3V高电平。PSON就是不肯拉低。
初步判断是 IO故障 想换IO 后面留意到  IO 107脚 PSON 待机时是5V 点触发后变4.4V  有拉低的动作。
判断可能性 1,IO 故障 拉低的能力不足 2,上拉电阻 阻值变低   PSON和上拉5VSB 几乎相通  IO能力有限 无法拉低。

找到R416  拆开R416测 只有不到500欧这样  正常22K
技嘉的上拉22K电阻 真心爱坏。技嘉其他板其他故障也修到过好多个坏的。

更换 R416 上拉22K电阻 故障修复。

第五片:昂达的AM3  CPU短路的  这个板 换驱动芯片和 CPU主芯片 和管子好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做个记录。
第六片:华硕代工的 M2N68-LA  6.02   故障:跑马 卡C7  然后 报警。

这个板 拿到 就直接换 内存槽左下角的那个822 电阻 (通病)

但是 这个故障并不是 这个通病

想刷个BIOS   在论坛找BIOS的时候  发现也有前辈说这个板卡C7  就进去看了一下  看后面跟帖 说是IO旁边的472排阻引起。

换了 472  果真 亮机!强大的迅维呀;P

换IO 右上角的472排阻 故障解决!

第七片: 技嘉880G-UD3H   1.3
故障:客人(也是同行)反应 说会 花屏 死机  黑屏等问题
整台机拿过来 开机进系统 黑屏鼠标能动  没图标 这样  跟他说换系统 他说 换过系统了也一样,我不相信 就进PE 做个系统  做不完成。后面就故障越来越明星 压根就开不了机了。
拆板 出来看  也是卡C7

测电压 内存供电 只有 1.3V

更换ISL6545  后 多次测试都是  电压 从1.5V 慢慢降到 1.4V 或更低。 难怪会花屏 死机

测 D44 D45  发现故障

DDR18V_OV1.3. 4  都在3.3V 这样  尔DDR18V_OV2  会不断降低 跟随内存电压 一起变动

测到2.7V  最低测到2V 这样

DDR18V_OV2  不是去到IO 而是去到南桥

这时候 才 想起了些什么  :780的主板 北桥爱坏  880的主板 南桥爱坏  (这是我个人维修总结的)
华硕那批780 和联想的那批780 北桥很爱虚汗 。 技嘉的 华擎的 880G的主板 南桥确实很爱虚焊。
想到这个 就确定南桥问题了。

上BGA  后

DDR18V_OV2  回到了3.3V  正常了

内存电压 回到了1.62V  上U 试机  也能稳定在1.56V 左右

此板修复 后面进系统测试也正常。

写错的 说错的 做错的 望指正。
大神勿喷!

网友A:
最后一片主板内存工作输出供电部分应该是通过南桥控制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思路明确啊

网友B:
最后一片很有难度,总结的很好,期待下集

网友:
楼主都是经典贴

网友C:
看您的帖子每次都能学到知识!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lz.发的维修帖子都是经典帖,加分

网友:
你就是大神,666

网友:
思路明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片主板内存工作输出供电部分应该是通过南桥控制

GPIO,可控编程脚位。

网友D:
青杏,期待你的下部,就像看小说一样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赶紧更新下集  期待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PIO,可控编程脚位。

不懂什么是GPIO请大神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什么是GPIO请大神讲解

通用可编程接口,就是这个脚位可以根据需求开发成不同的定义端口。

网友F:
你的贴子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值得慢慢品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片主板内存工作输出供电部分应该是通过南桥控制

是南桥控制的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片很有难度,总结的很好,期待下集

谢谢加分  下集  故障比较简单  拍得照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帖子每次都能学到知识!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支持 和加分   你的贴也很好  大家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赶紧更新下集  期待中

多多大神 好久不见  谢谢加分

网友:
看这水平,是老司机的鲁法啊,很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贴子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值得慢慢品味

哈哈 看来都是玩过  网游的人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青杏,期待你的下部,就像看小说一样

师傅  你好久没发帖了   期待你的大作  现在在瓶颈  上不去 下不来都是修些 简单故障

网友:
可以呀,没一点废话,已加分,大神有空多写写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傅  你好久没发帖了   期待你的大作  现在在瓶颈  上不去 下不来都是修些 简单故障

我不是之前就发过一个吗,华硕X79。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多多大神 好久不见  谢谢加分

最多一次只能加4分 在次补上分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多一次只能加4分 在次补上分数

对我太好了 怎么办 无以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我太好了 怎么办 无以回报

网友E:
思天的技术嗷嗷厉害
给思天加分鼓励多发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多一次只能加4分 在次补上分数

多多,别把分浪费在我身上,没意义。

网友H:
发现什么时候都是amd的主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天的技术嗷嗷厉害
给思天加分鼓励多发精华贴

我也是半瓶水晃荡,修板技术最好的得向饼哥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天的技术嗷嗷厉害
给思天加分鼓励多发精华贴

思天师傅 我望尘莫及了  他的贴都是精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发现什么时候都是amd的主板多

哈哈 眼泪大哥 我也变砖头了  好高兴呀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眼泪大哥 我也变砖头了  好高兴呀  谢谢加分

恭喜恭喜啊

网友:
高人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