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经典版450W

楼主(2017-04-20):
一台全汉蓝暴经典版450W电源不开机,拆开发现保险断,板子下面有炸过的痕迹。
目测发现有一个标注为R8CB05B0(图中蓝色圈住的)的芯片烧坏,一个标注为Z82(图中黄色的)的二极管开路,还有一个R80(图中红色的)烧开路了,连接R80到地的一截铜箔也烧断了。
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还有谁知道Z82和R80是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这烧的一堆东西都是开关管周边的,保险炸,开关管肯定烧穿,跟着电压会直接窜进驱动芯片,将芯片也烧穿,开关管的B极有一个加速二极管跟保险电阻也会烧穿,还有E极的检流电阻也可能烧穿,要换完这些才能再次上电试机

网友B:
楼上工程师级别的分析十分到位啊,修电源还是锻炼一个胆量的,弄不好就爆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烧的一堆东西都是开关管周边的,保险炸,开关管肯定烧穿,跟着电压会直接窜进驱动芯片,将芯片也烧穿,开 ...

层主分析的不错,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烧的一堆东西都是开关管周边的,保险炸,开关管肯定烧穿,跟着电压会直接窜进驱动芯片,将芯片也烧穿,开 ...

最近忙啊 很少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工程师级别的分析十分到位啊,修电源还是锻炼一个胆量的,弄不好就爆炸

也不是那么夸张吧
不是还有灯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层主分析的不错,受益良多。

看来 电源板块就我们两在混呢
都没人人气了
电源没落了

网友D:
目测发现有一个标注为R8CB05B0(图中蓝色圈住的)的芯片烧坏,一个标注为Z82(图中黄色的)的二极管开路,还有一个R80(图中红色的)烧开路了,连接R80到地的一截铜箔也烧断了。

这个还是得有一样的电源对比
最准确

可以上烧坏位置的详细位置图
和元件的连接情况 简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测发现有一个标注为R8CB05B0(图中蓝色圈住的)的芯片烧坏,一个标注为Z82(图中黄色的)的二极管开路,还有 ...

烧坏元件的位置在最后一图中,都有标注出来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9290-1-1.html看看这里

这个帖子里什么都没写,刘写了一个已解决,其他啥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烧的一堆东西都是开关管周边的,保险炸,开关管肯定烧穿,跟着电压会直接窜进驱动芯片,将芯片也烧穿,开 ...

PFC开关管和主输出开关管都是好的,都没坏的。整流桥也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 电源板块就我们两在混呢
都没人人气了
电源没落了

其实有很多人在潜水,真正遇到难题的时候还是会有大神过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坏元件的位置在最后一图中,都有标注出来哈。

应该拍的微距图
看的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里什么都没写,刘写了一个已解决,其他啥也没有。

着帖子 就是换芯片好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FC开关管和主输出开关管都是好的,都没坏的。整流桥也是好的。

那你这电源 不好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很多人在潜水,真正遇到难题的时候还是会有大神过来解决问题的

大神都忙 一般都很少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电源 不好修了吧

没法修,不知道参数,不敢乱换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电源 不好修了吧

现在没法修呀,不知道参数,不敢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没法修呀,不知道参数,不敢乱换。

拿就找一样的芯片 换上去试试看啊

网友:
不错,可以,以后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就找一样的芯片 换上去试试看啊

还有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都烧糊了,看不清型号了。不敢随便换呀。

网友:
芯片是CM6805

网友G:
查看CM6805外围电路图,我专业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看CM6805外围电路图,我专业修电源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H(2023-09-22):
烧坏的稳压管是2V的,电阻是1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