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信号引起的联想G450不触发

楼主(2017-04-20):
接修一台联想G450机器不触发。发现EC KB926的37脚EC_RST# 高电平,晶振起振LID信号高电平,100脚ec_rsmrst#为低电平,127脚 ACIN 高电平;短接开关,ec_rsmtst#变成高电平,(说明G450的RSMRST信号待机的时候为低电平是正常,要开机后才有)117脚PBTN_OUT#有下拉动作(开关动作有输出)。电源指示灯亮了,待机电流从0。01上到0。02就不动了。过了五六秒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测量SLP_S3、 SLP_S4都是低电平。待机的条件满足。正常的情况是南桥接收到PBTN_OUT#信号后就会拉高SLP_S3 SLP_S4,但就是没有。我刷了BIOS,焊了南桥还是不行。回想刚刚拆机的时候闻到一股蟑螂屎的臭味,是不是哪里被蟑螂屎给腐蚀了。就仔仔细细的查看了一遍主板,果不其然被我发现了一处地方,正是在南桥的背面。当时没有拍照,事后才想起,下边的图是清理干净后拍的。

实物图上传不了,不知什么原因,过些时间再传。问题就是腐蚀断线,EC发出了RSMRST,但南桥没有接收到。Q8 1脚C极连接到南桥的线断了。

网友A:
楼主,飞线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线解决的吗?

是的,飞线

网友:
楼主,这线好飞么?

网友:
一粒蟑螂屎 几百块

网友:
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  才招来蟑螂的

网友:
几百块又到手了

网友:
这机器过时了,哪还收得几百。

网友:
飞线就解决了

网友:
一颗蟑螂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
看来 下次还是要仔细点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