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10 上电1.8a 不动 不显

楼主(2017-04-20):
一个dell 4010 独显
笔记本
加电可以上到1.8a左右不动 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
笔记本

网友:
吹一下显卡 试试

网友:
查一下时序电路

网友:
换显卡吧 或者先重植试试

网友: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具体要分下下 显卡的可能 行大

网友:
显卡 ,,a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