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植苹果CPU 遇到问题了。迷糊了,没办法了只好求助大佬了

楼主(2017-04-20):
  这两天在论坛里,看到很多大神在拼手工。昨天一时技痒,把刚收的苹果6的ID板重植下试试。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张全蛋代言的方法重装CPU。就是把CPU上下一块撬下来然后在分层。突发奇想一层层拆下效果咋样。于是先撬暂存。再撬下层。顺便把基带的高温屏蔽罩也拆下。把硬盘也拆下。反正就是多练练手感嘛。然后就是装嘛。也忘了是先装的是啥了。中间也触发了看看电流啥的。但是全装好后傻眼了。开机黑苹果无限重启。,本想我这菜鸟手工不行,一定是没装好CPU。不过有故障也好。正好按论坛的方法查查。刷机看看会不会报错。报错多少。结果重刷了系统居然就好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本来就一套的零件。只是取下来再焊上去就得刷机吗。还是巧合了。大家看看我的暂存焊的是不是不行有一边有些翘了起来。另一边紧贴着下层。感谢热心大神们的指点。让我感觉到手机界还有些素质高的人。能指点下我的中层处理哪还有缺陷吗

网友:
苹果手机是真心的精细,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呀

网友A:
能亮机  就证明焊的没问题

网友:
中层处理的焊盘没有搞好,锡点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  就证明焊的没问题

不行的,很容易就返修啦。

网友B:
能点亮就证明手工OK

网友C:
U上的焊点要处理平整,锡点大小要均匀,不然就会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就证明手工OK

暂时能用而已。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上的焊点要处理平整,锡点大小要均匀,不然就会翘起来。

谢谢。有没有可能是上层本身被我弄变形了。大师的意思是我中层没处理好。上层焊接的不行,导致重启。刷机只是碰巧好了。很容易就返修了是吗。上层怎样才是好的。不翘是吗。还是最后都贴着中层

网友E:
能够搞完装回去亮机手工就不错了,搞了好多ID板了,别的地方拆装还没什么问题,双层U搞了还原就很困难了。老是搞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有没有可能是上层本身被我弄变形了。大师的意思是我中层没处理好。上层焊接的不行,导致重启。刷 ...

U上的上层焊点,锡点大小不均匀,焊上盖回去锡点融化啦,过大啦就会顶起来,还有可能连锡。

网友:
好流弊。好佩服大神,新人膜拜中

网友:
好像有点不均匀,上层暂存这部分。

网友:
这手工 都不错呢 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上的上层焊点,锡点大小不均匀,焊上盖回去锡点融化啦,过大啦就会顶起来,还有可能连锡。

感谢热心人的指点。我又编辑了我的中层处理的照片,能给看下。哪有不对的吗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高手真的

你弄错了伙计。我的上盖焊的都一边翘起来了。真在求助原因

网友G:
觉得你现在就是大神 我拆了几个  都被我拆坏了 没有一个焊成功的
郁闷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有没有可能是上层本身被我弄变形了。大师的意思是我中层没处理好。上层焊接的不行,导致重启。刷 ...

没看到你新编辑的相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新编辑的相片。

你好。大佬。在一楼最下面的两张 就是中层灌过锡的图片,是不是哪不对

网友:
锡点不均匀 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的

网友H:
换啊 芯片本身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佬。在一楼最下面的两张 就是中层灌过锡的图片,是不是哪不对

灌两次锡浆,然后铲平,再吹融化,再铲一次。这样很平整。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觉得你现在就是大神 我拆了几个  都被我拆坏了 没有一个焊成功的
郁闷中····

要练手板子,练习,多看看视频再去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啊 芯片本身出问题

不是的,拆下来会弯曲点是正常的。焊回去就平整啦。

网友:
已经做的不做了 直接上客户的即可

网友I:
同样的问题,我焊接CPU也是要不短路要不变形,苹果手机要的就是个好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问题,我焊接CPU也是要不短路要不变形,苹果手机要的就是个好手工

锡点大小不均匀就会这样,还有干U最重要的是中层,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练手板子,练习,多看看视频再去操作。

多谢楼主指教 以后还得多多练习呀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从分层、中层处理、补锡、植锡、安装到主板,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熟练和仔细。多练习吧。熟练的手法安装出来的自然后续返修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高手真的

你上盖焊接到下层上,存在缝隙,有以下几点可能:1、暂存本身在你分层时就已经被搞反向变形。2、下层焊接没焊接平整。3、上层安装时可以先200度吹下四角约1分钟内,再调至正常温度即可。这些是实际维修总结的经验。也是我观察很多学生或刚入门的人焊接时容易出现的问题之真正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够搞完装回去亮机手工就不错了,搞了好多ID板了,别的地方拆装还没什么问题,双层U搞了还原就很困难了。 ...

拆下来轻微变形是正常的,焊回去就好啦。

网友:
正在学习焊接CPU,又学习到了

网友:
大佬们侠肝义胆。讲的的很全面。说的都是干货啊。那是相当的有道理
在论坛里都能学好多东西。看来实地培训的更不用说了。我看靠谱的就是迅维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现在苹果手机不好维修呀 需要手工好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大哥基带罩有没有什么窍门啊?我330度中度风量吹不下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要练手板子,练习,多看看视频再去操作。

大神,有没重做CPU的视频,想学习啊。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有没重做CPU的视频,想学习啊。拜托!!!

论坛有很多啊 ,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A8变形很正常了

网友:
正在学习植锡,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C:
灌两次锡浆,然后铲平,再吹融化,再铲一次。这样很平整。仅供参考。

是的。是这么个方法。要保证平整。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学习了,不过我不修手机

网友:
虽然看不到还是感觉的到楼主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