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1 板号12204-1不开机,待机电流偏大。待机芯片TPS51225 发热

楼主(2017-04-21):
DELL2421 板号12204-1不开机,待机电流偏大。待机芯片TPS51225发热。
1. 拆机后测试3V 5V 阻值无短路。

3V 5V 无短路,待机芯片还是发热。
测线性3V 5V无输出。
那应该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首先想到的是EC,测C2708 短路
拆掉EC  NPCE885PA0DX
不短路了。
更换后阻值

网友:
可惜了福禄克,跟你受苦了

网友:
楼主待机电流偏大多少呀?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插得有问题哦。

网友:
待机电流  0.2几

网友:
是的  亮机的图片应该在最后  我修改下

网友:
待机电流 0.2几
是的 亮机的图片应该在最后

网友:
药到病除了

网友:
我去,有个软件叫美图秀秀,好好学学制图,图片很重要,楼主大神,直接秒杀,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大神,厉害了,强大

网友:
嗯   得 美图秀秀 是得学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