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无待机

楼主(2017-04-20):
IBM X220没待机 但是加热一下BD41760KVT保准能开机 亮机 怎么都没事 但是放置时间长了就又没待机了 芯片换了也还是一样 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不开机的时候去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不开机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在无待机时候   查芯片vin   en    ton    fb这几个脚

网友:
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